宏基4736ZG不定时黑屏

楼主(2013-03-16):
求解  显卡重植 NEC大电容换了

网友:
这个机器有通病PU13导通不良,更换此管OK,或者PJ18  PJ19 节点连锡OK。

网友:
我换了个pu13好了

网友:
2楼高手,碰到过这个问题,费了大半天功夫才查出来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2台了 第一台确实花了不少时间 找到问题后就好好办了。。“这个机器有通病PU13导通不良,更换此管OK,或者PJ18  PJ19 节点连锡OK。 ”
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627722-1-1.html

网友:
机器点了两天  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谢谢

网友:
是不是啊,这个问题我搞了好几天了,都没有查到原因啊,我也去换一个试试

网友:
我的一台也是如此,更换pu13解决了

网友(2013-04-17):
马上 更换试试PU13

网友:
pu13没有这个芯片 把pu13取下在把PJ18  PJ19 节点连锡吗  试了不行啊 还是直接把PJ18  PJ19 节点连锡
求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