玛雅15寸显示器接双灯管点不亮,单灯管可以!

楼主(2013-03-16):
以前一直用这个显示器来放电视,后来想拿到店里来装机用,用了半天黑屏了,测试灯管2根都是好的,最后测出来是高压板的问题,换双灯高压条,稍微闪下,就黑了,应该是保护了!
换单灯的高压板,可以点亮,就是屏幕一半边比较暗,2个灯管都用单灯高压板试过,没问题,但是换到双灯高压板(高压板测试过是好的)就不行了!
后来接了2个单灯的高压板,分别接2跟灯管,还是点不亮!
求教高手,是不是灯管老化了,有电压差?但是我换2个单灯的高压板也不行啊。是不是要换灯管了呢?

网友:
只有换灯管了吗

网友:
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童鞋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