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高手能告诉我这个电源芯片的型号吗?

楼主(2013-03-16):
我朋友的一台导航一体机,导航无法打开,打开就是白屏,请我帮忙看看,测得高清芯片7026B-TF供电短路了,后来一路查出了这个电源芯片短路了。万恶的厂家为了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,这颗电源芯片没有型号,求高手解决。只知道是QFN28脚的电源芯片。和大概的外围电路

这就电源芯片的外围电路:电源芯片第1脚接上面那个2R2电感,输出电压供到7026B-TF芯片(就是这里短路了),
第5脚、23脚、25脚、28脚接地。第24脚接图片下面哪个2R2电感,输出电压不知道通哪里,估计是哪个小的BGA芯片。
第8脚、16脚、20脚、26、27脚接大的4R7供电电感。(26和27脚是连体的应该是这个电源芯片的主供电了)(芯片反面是地线)就这么多了,希望高手能帮我一下。

这是主板全貌。

网友:
确定是芯片击穿了吗?如果是芯片坏了,没有对应图纸,恐怕难以知道其型号

网友:
导航图纸一般很少见吧- -!1

网友:
去淘宝找找有没相同的坏导航去收坏板取零件也许是唯一的办法

网友:
不会是连代码都打磨掉了吧

网友:
收这个主板的型号看看能不能有收获  主板版本号

网友:
你没发板号谁能帮你确定啊?

网友:
我的神啊。这要能猜出来就牛气了。还是版号报出来。大伙找找会比较快。什么都没有就一个图什么都猜不出来的。

网友:
到网上找一下板号,看看。

网友:
这个好象是无线网卡吧

网友:
板号:N117_PCB_V4  2009-09-18

网友:
原来的芯片模样,没有型号就这几字母。淘宝问了N个商家都说没见过。

网友:
我分析过了,这个电源芯片应该是个DC转DC的电源芯片。

网友:
这个只有设计者知道了,,,

网友:
打磨的芯片估计是没戏了

网友:
你这个也太难了吧,型号都没有,又不知道他的原理。看来只有放弃了,叫你朋友买个新的了哟,

网友:
还是放弃吧。。。

网友:
怎么我回复不了???

网友(点评):
你现在不是回复了吗?

网友(2013-04-19):
电源芯片的脚位不要这么多吧?难道是多路电压输出的?

网友:
下个主板图纸吧、、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