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ga头怎么焊?

楼主(2013-03-16):
谁知道vga头怎么焊啊,地方小,烙铁大,怎么焊怎么别扭

网友:
热风枪,烙铁温度太低

网友:
焊接3条颜色线,焊接2条信号线,最后地线都焊到一起就行了。

网友:
呵呵呵!这样就考师傅功底了

网友:
这个东东和焊IO一样,多练练就好了,没什么特别的技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才看到,今天刚换了个VGA头,人家强行拔掉给拔坏的
从主板吹一个下来,直接往上焊,没什么特别的吧

网友:
需要经常锻炼啊 我经常焊接 com接头和60线的接头 看着都晕

网友:
用热风抢慢慢吹 用镊子慢慢摇下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