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X201I背光不亮

楼主(2013-03-16):
今天修了台IBM 修X201I的背光不亮,测量后发现LED灯的开关信号没起来,不想追线,就从屏供电拉了3.3V过来,以前也修过类似故障的机子,只是没想到这台出了个怪毛病,现在是开机背光能亮了,可是在进桌面后就暗屏,屏供电电压没了,奇怪了……求解……
桌面

网友:
呵呵,我之间也遇到过这样的故障,最后换主板都不行,原来是屏线的故障,我的是X200,你不防试试

网友:
换屏线应该能好 我前几天换了一条屏线 和你的问题一样

网友:
这个机器应该是屏线坏了。

网友(2014-07-11):
我手里就有一台啊

网友:
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,我拉了个3v过去也一样进系统就暗了,开启还有

网友:
原来就是屏线问题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