》》》小修 HPCQ40集显 不亮机

楼主(2013-03-16):
1.机器型号 HPCQ40
版号 :LA4101P 集显
现象:机器不亮
刚接受该笔记本还以为又是BGA解决问题,插上电流表 007(三为数字表)
的待机偏高。
速度拆机,裸板测试待机过高 ,仁宝的机器 这么高的待机不正常。
保护隔离已经过去,排除了点火回路问题。
测量待机无3VALW 5VAW
正要测量突然发现待机芯片PU301 TPS 5125发热。
》》》看见芯片发热不要随意更换,最好测量下。
测芯片8PIN VREG3 ;17PINVREG5无输出
测量对地 VREG5 400左右 VREG3 20左右

VREG3对地阻值不正常,断开PJP301 后级依旧很低,问题确定在后级。

查找+3vl 所去之处 当断开R572的时候,

阻值升起到400左右 问题锁定,EC芯片轻微短路,拉低+3vl.导致不触发。
更换 ENEKB926QF 之后上电触发亮机

》》这个问题基本秒杀 :总结一点就是不要看见芯发热及换之,有可能有的时候会走上弯路
                   有些芯片内部是线性输出,当线性输出的后级短路,会导致芯片发热。此时最好确认后在动风枪。

和新人一起学习
看过的记得支持

一对联,分享下:
生惜壮岁韶华寸阴尺璧
游子爱良宵光阴一刻千

网友A:
为什么后面要加个对联呢。没弄明白哦

网友:
遇到和你同样的问题。。。正在研究中。。。。

网友:
思路清晰楼主可以呀,就一个字爽

网友:
大师分析得很到位,一看就懂,学习了。

网友:
曾经经常犯这种错误呢,看不顺眼就换

网友:
妙手。厉害的思路

网友:
思路还是可以的。学习了。

网友:
学习了,思路清晰,心细考虑的周道,不急

网友:
遇上这种问题收钱的时候应该格外高兴

网友:
学习了,
以前芯片发热,首先老是换芯片,走了很多弯路,,

网友:
在没学之前遇到发热的就直接先换了,现在就不会了,先看条件都正常与否了。

网友:
CQ40这款机器算是通病了   待机芯片发烫    一般是EC内部短路了

网友:
哇   我 也 遇见到哇

网友:
楼主  思路强大 我就是没思路 晕

网友:
同意你的观点,并不是所有发热的元件都是坏的

网友:
有理论就会有思路,这就是学理念的好处

网友:
顺利的一次维修哦

网友:
待机大。除了待机芯片就是EC了吧。。还有可能就是充电IC了

网友:
思路明确,学习了

网友B:
今天早上给你说的那个问题。。。(我把保护引脚接到了vcc上。。。芯片到是不烫了。就是电感很烫呀)哎。。明天继续

网友:
恩,一步一步地查,这样才是罪稳定的修机方法

网友:
可以 啊,只不过最近过的很安逸,很久没有发帖子了,羡慕积分啊

网友:
楼主好文采,修的一手好板

网友:
       楼主思路清晰    不是发热的芯片都是坏的,有可能是那一路短了       笔记本交流群         有意的请加    42290545     大家可以一起交流

网友:
真的是要测试清楚了,在更换
为此付得到惨痛教训

网友:
高手修机都不一样的思路。 *脏话*

网友:
妙手回春   ,基本属于秒杀级别的

网友:
厉害啊,学习了,这维修要思路正确啊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今天早上给你说的那个问题。。。(我把保护引脚接到了vcc上。。。芯片到是不烫了。就是电感很烫呀)哎。。明 ...

你强制去保护?
我觉得问题在后级 或者反馈上吧

网友:
楼主的思路清晰,水平相当高了。谢谢楼主分享经验,分已经献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后面要加个对联呢。没弄明白哦

好久没见你了
对联只是说光阴如梭 能学习的时候多学习而已
自勉吧  最进生意好不?

网友:
又学习了一招,谢谢楼主

网友:
楼主说的很对。曾经犯过很多这样的错误,换了一个好的还烫。应该静下心,好好测关键的几个电压阻值,来预判。

网友:
平常一看是芯片发热,首先想到的是换芯片
看了你的帖子,以后我就不会犯同样的错了

网友:
不开机干什么桥啊???AMD的南桥出问题的很少。

网友:
线性电压短路的一般都是EC挂的。。。

网友C:
如果ec短路 应该很烫的吧

网友:
也修过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清晰明了,好贴……

网友:
以前经常有这样的习惯,哪里芯片发烫先换了再说,查电路麻烦而且比较费时间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如果ec短路 应该很烫的吧

有的短路很烫 有的不一定很烫

网友:
  呵呵,是不触发不是不亮机

网友:
顺利啊,羡慕嫉妒恨

网友:
谨记啊,每次感觉芯片发烫,就马上把它换掉了。结果还是一个样。

网友:
tps51125   向楼主学习  这个芯片 就爱发热 误杀好多个了

网友:
今天修HP本 HP431 富士康代工的  TPS1123烫 修理中

网友:
可否说哈EC芯片KB926的代换

网友:
最后一步的思路是不是这样理解的:断开R572的时候,已经切断了后面可能引起短路的任何因素,如果此时VREG3对地阻值变为400欧,就说明已经恢复正常。就可以反过来推论得到,是那个ENE大芯片自身的微短路故障。 所以,换之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