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哪位老总帮我找个液晶屏码片程序

楼主(2013-03-17):
具体型号是龙腾 19寸。屏型号是M190MWW3,就是这个屏上面的码片程序哈。谢谢

网友:
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spm=0.0.0.0.xvmHPd&id=14797102612
他这有

网友:
链接出错啊

网友:
花屏了?还是怎么的了...不是那玩意引起的吧....我就还没从遇到过那玩意出现问题 造成屏异常的...检查 确认好哦....祝你好运..

网友:
驱动板换了几种了。机子就是黑屏
换了个其他牌子的24c02,结果显示不正常

网友:
等了好久哦。都没的人帮忙安。

网友:
鼓掌確認了 再對症下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