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X 电源 7500b芯片 13009大管 电源吱吱叫电压低

楼主(2013-03-17):
一只杂牌电源,故障现象为:开机启动风扇不转,电源吱吱叫电压低。据以往经验看来大管或电容坏了。
      首先通电测待机SB5V正常,绿线也有5V,黑绿线短接,风扇不转动,电源吱吱叫电压低!
     会不会是电容漏电或滤波不佳,目视可就是一个也不见得有鼓包,爆裂漏液的现象的啊?
      在路测两只主驱动管13009正常、测两脉宽推动管也正常、测次级双二极快恢复整流管正常、待机状态下测脉宽调制器KA7500B12脚供电22V正常,比较器LM339第3脚SB5V正常.
      经过以上测数据同时验证了说明从KA7500B到C1815再到13009都已能正常工作,再查阅相关资料,对KA7500B工作点进行测量,经查8、11脚脉宽输出1.5V电压正常,第4脚待机正常,通电变为0V,电源通电已自动启动成功,赶紧测量各组电压,正常12V的黄线电压7V,红线3V,橙线1.2V,立刻断电。
          检查整流二极管正常,滤波电容正常。在检查KA7500B的4脚时,发现触碰到芯片脚吱吱声就没了,难道是没起振?
马上检查5脚和六脚,发现15k电阻阻值过大,外观确实好好的。马上换了一个,通电测试,电压正常了。也不叫了。至此电源已经修复成功。

网友(2014-06-16):
发的图片怎么没有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