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些主板不上cpu会自动掉电,上假负载也是一样?

楼主(2013-03-17):
   大家怎么测这一类机器的CPU_CLK, CPU_RESET。

网友:
从假负载上这两个点找到板子上对应的点,然后上真U再测。

网友:
很多机器都这样  假负载其实的作用是 把 CPU座的引脚 弄到 上面来方便测量  !

网友:
先上假负载找到测试点,再上CPU测。

网友:
先上假负载量。再上真U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