插网线上一小时左右就死机,拔了没事

楼主(2013-03-17):
插网线上一小时左右就死机,拔了没事
接的路由器的网线有五十米吧
路由器

网友:
七彩虹780的主板

网友:
排查系统,
及温度等

网友:
只是借上网线开机没有什么进程吗?

网友:
见过一台网卡问题引起死机,换了网卡解决。

网友:
果断点、换网卡驱动吧

网友:
换个网卡芯片看看。。

网友:
换网卡芯片吧

网友:
我见过一个网卡拨号没有用,路由可以上网的呢

网友:
我也见过一个网卡拨号没用,路由上网正常,最后还是加独立网卡解决

网友:
网卡芯片有问题吧

网友:
禁用主板网卡 换独立网卡

网友:
应该是网卡吧!电气性能下降了

网友:
用个USB网卡试试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