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遇到的显示器通病

楼主(2013-03-17):
最近接修的几台显示器,双灯管的比较多,大部分都是灯管的问题,多数都是高压或者低压线开焊,只有一例是损坏一条灯管的,这种最好一起换掉,要不会出现上下亮度不一致的现象,惟独联想的灯管烧坏把液晶屏玻璃最薄的那部分角都裂了,到目前修过5-6个这型号的,只修好一台。灯管的事。其余全部烧坏了屏,看来联想做的真不怎么样。

zhangtoning -3

网友:
没遇到像你说的这样的情况,屏怎么会烧掉呢

网友:
这种各种一般在刚刚开始是有时候要开一段时间才完全正常的,一些客户想能用就用,实在不行再维修的想法造成的

网友:
是因为长期灯管电流过大,导致灯管两头的高压线脱落,进而导致打火,将那个边边地方烧坏

网友:
联想的显示器都是这毛病。。。。很正常了

网友:
还有这事啊?

网友(点评):
小心扣分!

网友:
联想L2060的吧。

网友:
这款机器知道。就是把那什么不是玻璃那个烧黄而已。常见的事。

网友:
联想好像不产液晶屏的,所以LZ说的"看来联想做的真不怎么样"是不正确的,在数码产品中,联想好歹也是中国比较拿得出手的品牌了,虽然也有暇疵,还是要支持国货

网友:
没错,联想的液晶也是找其他公司代工的,不光是联想,好多品牌都是代工的。这些基本可以说是设计缺陷

网友:
好像是群创的屏吧,我也修过这样的机,多数把那些胶给熔化了

网友:
我这个月接的显示器大多都是屏坏了,郁闷的很

网友:
是L2060,今天又修一个L2060,不过这个屏没烧坏。

网友:
您在说什么啊

网友:
完全没搞懂啊

网友:
L2O60是这样的问题啊,我遇到3台屏坏的了

网友:
{说的啥东西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