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的显示器一半正常一半颜色比较暗是什么原因呢?

楼主(2013-03-17):
联想的显示器一半正常一半颜色比较暗是什么原因呢?
显示器
联想

网友:
菜单里面设置一下试试,记得LG的显示器就有这样的功能

网友:
你不会是去保护了吧。现在很多机器只要灯管换了。保护去掉就成一边亮一边比较按的。那天悲剧的换了8跟灯管。4台显示器。

网友:
恢复出厂设置,三星就有这个功能

网友:
按键设置下,如果不行就要睇下是灯管还是高压问题了

网友:
我是來灌水的

网友:
看看灯管有没有老化,如果灯管正常的话,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,估计有几个电容不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