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蓝屏代码0x000000f4怎么解决

楼主(2013-03-17):
电脑蓝屏代码0x000000f4怎么解决
蓝屏代码
蓝屏代码0x000000f4

网友A:
电脑开机一会就蓝屏

网友:
一般是内存存取错误。先从软件入手,如果最近安装了什么驱动或软件,请先卸载试试。不行就是内存问题,拔下内存擦拭金手指后再插上。如果有两根内存,取出一根。如果还不行,只有换内存条了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

网友(2013-10-27):
我手上有一台报这个错的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呢

网友:
检测硬盘、显卡、系统

网友:
一般就是硬件的问题!!!!!!!!!!!!

网友:
据说出现这种问题的内存有毛病的居多

网友(2014-11-26):
自用HP的也是这个代码,刚刚加了一根内存,现在拆下来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