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HP NC6400笔记本开机无显示,电流表一直在0.7上不去

楼主(2013-03-17):
一名客户送修一台HP NC6400,插电自开机,电流一直在0.7A不动。屏幕无显示,外接也没有反应。请各位高手指教

网友:
我是苦与没有维修思路

网友:
救救我呀

网友:
有没有高手大哥呀

网友:
救救我呀   有没有高手

网友:
学习下,各电压查了么?

网友:
查了。电压都正常。

网友:
内存不上什么电流?? 0.7 电流时直接跳上去的还是怎么??

网友:
插电自开机,电流0.7左右,不再变化,取内存也是0.7左右。取CPU,后是0.4 己经测量过各大电压,都正常。无显示

网友:
LZ   电压是怎么跳的呀

网友:
到0.7说明CPU电压己经出来,即然CPU电压己经出来,那么显卡,内存  3V  5V电压也是正常的了。我也量了,就是没有示波器量CPU的供电波纹了

网友:
可能是显卡,内存的原因,你换根内存试试

网友:
把显卡先烧一次吧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(2013-08-12):
楼主的问题解决没。

网友:
估计应该是显卡的问题,烧一下显卡试一下

网友:
一般是显卡空焊

网友:
我的也是这种问题,求解呢

网友(2014-05-13):
同样问题    求答案

网友:
楼主修好没  我的也是这样 显卡做过了 还是这样 擦

网友:
AMD平台的就加焊北桥呀,都是这个问题

网友:
各路供电有没有正常啊?

网友(2015-01-12):
关键是我这个没有显卡啊,是集显的,会是哪里的问题呢?

网友:
有可能显卡吧....

网友(2016-07-21):
BIOS刷了没

网友(2016-09-15):
楼主解决了吗,我的是集成显卡的也是跑这样的电流

网友(2019-09-17):
笔记本不显示
专题: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zt/26056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