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天运L3000扇热风扇不转,换一个也一样

楼主(2013-03-17):
神舟天运L3000扇热风扇不转,换一个也一样,是哪里的问题啊?开机正常,开机状态测量没有电压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

网友:
改一下风扇线路 应该是可以的

网友:
风扇供电电路正常吗?不想查电路就改嘛

网友A:
从USB口供电不行吗,,

网友B:
改常转吧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从USB口供电不行吗,,

就是从USB改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改常转吧,

改了USB常转

网友:
就是,这个问题查不到图直接飞线搞定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