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P43主板

楼主(2013-03-17):
主板上电压都有,复位灯常亮,是什么问题。请高手指教。

网友:
急呀!有没有母鸡呀。急得慌。难受呀。

网友:
供电有,那时钟有吗,按时序查查看

网友:
这个主板 卖了值20块钱   然后在买个二手的 40块钱左右~
   没有价值修的~

网友:
看情况是南桥

网友:
看看桥有问题吗 ?

网友:
供电 时钟  正常不

网友:
撒大哥撒旦各省市

网友(2013-05-05):
复位不正常,往上查吧,供电是否都正常 ,时钟有没有出来,再查复位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