申请转正 r61i黑胶换显卡

楼主(2013-03-17):
这里说一个我自己做黑胶bga的方法 首先放到bga上面架好 涂好焊油  开始  上部温度到180 下部到170 左右  在哪里保持3-5分钟  后停止 在重新上焊油 在开始这里就差不多了  我自己做过好多个了 板子都没有掉点  你们也可以试试哦 。。 管理员请批准啦 不回上图  现在手上用的就是用这个办法修好的

网友:
先烤会板、再拆 这个明白 拆的熔点多少

网友:
LZ 好办法  下次我试试

网友A:
熔点??就是温度咯??我这个bga 大概在上部在250左右 下部在240左右 就可以下了。。北桥显存用锡伯族贴起来  我已经弄了不少 没什么太大问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熔点??就是温度咯??我这个bga 大概在上部在250左右 下部在240左右 就可以下了。。北桥显存用锡伯族贴 ...

不是吧下部240 2温区?

网友:
可以参考试试,你是神马设备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是吧下部240 2温区?

三温区吧  啥子型号不知道呢  从朋友那里扛来的  上面写着迅维 左右看了下 没看到有写型号的  操作是触摸的恩恩 下部是在240左右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