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ROCK A55M-HVS

楼主(2013-03-17):
故障:复位灯一亮一灭循环
此主板是因为电源问题烧坏,测量上管G,S级导通 12V短路去除上管不短路了,加电看复位灯一亮一灭循环,测量CPU电压无,用手触摸CPU供电IC发烫!除此之外复位灯一亮一灭感觉不正常,测量集成桥上面的小电容发现有 5个短路,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否正常,如果正常就发CPU供电IC  集成桥型号:AMD 218-075506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