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60进水,HP CQ510开机0.3A

楼主(2013-03-17):
一台联想Y460进水先把进水处理好后开机不亮屏查到没有LCD VCC找到Q12没有15V控制,查到R724处断线,R724是+15V到各个控制点的走线连接处断了导致所有+15V没有.
HP CQ510开机0.3A没有CPU供电TPS51620 32脚南桥发出的信号没有电压,强拉一个也不行,换TPS就OK了.
cpu
cpu供电

网友:
TP51620坏得好多的,我上次也是换了就好

网友:
HPcQ系列的通病太多了

网友:
惠普的机器修了好多,这个算通病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