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换电容

楼主(2013-03-17):
400v 120uf  用450v 100uf行吗?上下电压和uf差多少可以?

网友:
可以代换的,因为220~交流经桥堆整流产生的电压是310左右的直流,所以400V和450V的电容都可以代换,容量100uf

网友:
拿100代120 整機溫度會上升一點點

网友:
随便抓随便用。到现在都没什么问题。

网友:
这个完全可以代用的。

网友:
只要耐压达到就可以用

网友:
这个都要问 你可以改行指挥官

网友:
问这个问题应该是没基础的兄弟吧~

网友:
是可以的,,,,

网友:
完全可以,没什么影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