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515 AMD集显做北桥后短路不开机

楼主(2013-03-17):
今天客户送来一台HP 515 AMD集显的本子,开机电流上到1.5A左右不显示,拆机裸板测试也是一样,用风枪加热了一下北桥可以正常显示。于是上BGA加焊北桥,谁知道郁闷的事情来了,那北桥以前是被人做过的。加焊的时候坏了,再插上可调之后,自动上电,电源指示灯闪烁几次。待机由0.01跳到0.05,明显短路。拆了北桥还是一样,把+3.3VA和+5VA的后级截点断开,就不短了,连上+3.3VA也不短,看来是+5VA短路,请高人们给点思路。

网友:
量下北桥的供电和周围的电阻电容

网友:
为什么量北桥的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