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Q40 AMD独显 装CPU pl201短路

楼主(2013-03-17):
HP CQ40 AMD独显 装CPU pl201短路,不装CPU PL201值正常,不出CPU供电,PL201也无电,电流到0.3-0.4掉电,换过CPU无果,把pl201上管摘掉 其它两组CPU供电可正常输出,大家谁能提供个思路

网友:
坐等高手来解答

网友:
CPU是好的,那么不是电源管理芯片就是管子了 ,
取了电源管理芯片试试吧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CPU供电芯片?

CPU电压出不来,怀疑CPU供电芯片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电压出不来,怀疑CPU供电芯片的问题

有两组能出来,PL201装上CPU短路,就出不来,把PL201高端门场管拿掉,另两组电压输出正常,CPU供电芯片可能性大吗?手里没这个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