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60 bios锁了

楼主(2013-03-17):
T60 bios锁了,换密码芯片 芯片分独显,集显吗?单换密码芯片就可以吗?谢谢!

网友:
刷一个密码芯片进去

网友:
随便找个IBM的密码芯片换上去都能用的

网友:
找个同型号的密码芯片换上就OK了

网友:
找个IBM的密码蕊片换了就好了,我修过

网友:
刷一个绕过密码芯片的BIOS也可以

网友:
直接换个同型号的密码芯片就行

网友A:
刷一个绕过密码芯片的BIOS也可以  这个方法比较省事

网友:
主板上有个8脚像MOS一样的芯片,换一个同型号且是没有密码的就是了,才不久我都换了一个,在废板上拆的。淘宝上也有这芯片卖。

网友:
应该会好,这种T60的料版都很多的,拆一个换上省事

网友:
这密码芯片一般是什么型号。我是新手。不要笑

网友:
直接换同型号上的芯片就可以

网友:
换个同板密码芯片就好 了

网友B:
你的是T60  R60系列吗?8个脚,不是40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一个绕过密码芯片的BIOS也可以  这个方法比较省事

可以吗?你试过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的是T60  R60系列吗?8个脚,不是40脚

T60与T40的密码芯片不一样,我这有个很老的IBM机子,密码芯片是24RF08CN。4脚芯片。T60的密码芯片是24s08,也是8脚芯片,在键盘接口背面,这芯片与一般的芯片型号不一样。你仔细找找吧!

网友:
T60的码片是8356908

网友:
刷不需要密码芯片的不行的,直接换个密码芯片,可能会出更多的问题,报错

网友:
拆料板(8356908)换上再刷新bios就ok。我的刚修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