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3N78-AM 主板

楼主(2013-03-17):
今天接到一块华硕M3N78-AM主板,客户说点不亮,我从外表看没有什么明显故障,加电试机不复位,用表测量各路供电,除了CPU无电压之外其他的电压全部正常,我在论坛里下了一份点位,根据点位查询CPU电源管理芯片引脚定义测量电压都正常,换了一个芯片,加电顺间掉电了,不知道是芯片的事情还是主板其他地方有问题,所以来论坛求助高手,我很郁闷,修华硕板子修的,请高手指导!

网友:
加焊BGA芯片

网友:
是不是焊的时候把芯片焊挂了,重点查芯片的工作条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