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学 装系统

楼主(2013-03-17):
今天接了一个笔记本说需要装系统,于是我就是用U盘开始装,复制、启动、都正常!当进入安装界面后第一第二正常,第三步就卡住不动了,提示是如果安装停止请按F8继续,可我按了F8也没有用,仍然不动,完全没有反应,我强行关机后从新启动就不认东西了,就出现黑屏上写着Cter+Alt+Del ,这什么情况,请大师们指教。

网友:
系统引导坏了 修复

网友:
可能是系统盘的过,换一张别的版本的试一下

网友:
你强制关机后,把U盘启动程序搞坏了,需要重新制作U盘启动盘!

网友A:
换个系统盘装,ghost的系统对有些电脑无法安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个系统盘装,ghost的系统对有些电脑无法安装

问题已经解决 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