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2N68-AMSE2卡在华硕主板开机画面按键无反应 刷BIOS无果!

楼主(2013-03-17):
华硕M2N68-AMSE2卡在华硕主板开机画面按键无反应 刷BIOS无果!
键盘是好的,开机的时候,键盘灯可以闪一下,
重新刷过BIOS,问题依旧,按任何键无反应。
BIOS存储芯片是威邦的25X80AVAIZ

网友:
排除南桥的外设吧,硬盘,声卡,网卡,无线,拍完不好换南桥肯定好

网友:
换IO  或加焊南桥

网友:
外设全断开的,我开始也是回忆声卡网卡,我把声卡网卡全拆下,问题依旧,后来刷BIOS,也是一样,会不会真的是桥呢?

网友:
没遇到过,但是我有块是关机以后就不能开机,放两三天后,又能开机,

网友:
很有可能,不行就换换试试吧

网友:
把键盘接口的排容拆拆看看

网友:
我也有快华硕M2N68的主板,就是桥坏了

网友A:
单桥容易空焊吗?先加热一下看看!单桥发热量大部分锡点虚焊导致南桥无法正常连接外设 bios检测不到硬件造成挡机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单桥容易空焊吗?先加热一下看看!单桥发热量大部分锡点虚焊导致南桥无法正常连接外设 bios检测不到硬件造成 ...

风枪吹过桥后,上电保护了!

网友B:
风枪直接吹?不用BGA工具或者预热台?

网友:
是不是死机啊,如果死机的话也有可能键盘不能用。问题是能不能进系统,usb能不能用。ps/2不能用的话,先拆ps/2接口处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风枪直接吹?不用BGA工具或者预热台?

没BGA设备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