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C不发出VSUS——ON

楼主(2013-03-17):
测EC所有供电,都有。晶振一脚1。07V 一脚1。57V

测LID-EC有2。9V   AC——OK有3V  BIOS也刷过了。
就是不出来。。求解。
这个VSUS——ON是开启3 5V的

网友:
EC会将SUSC转换成SUSON中间的转换电路查没

网友:
啥机器?ec的型号呢?

网友:
EC的型号是ENEKB83100

网友:
我再仔细测测看。

网友:
注:EC型号为ENEKB3310 看错了。
另外测得EC_RSMRST#为OV。。

网友:
ec-rsmrst,这个就是告诉南桥,待机准备好了,这个没,肯定开不了机,也不可能有所谓的vsus信号呀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信号不正常啊,楼主好好查查。

我飞线3V到VSUS——ON上,出来3 5V电压。测EC—RSMRTS为3。3V
有人说有的机器要按开关以后才有ECRSMRST的》》》

网友:
但是按开关还是没有反应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信号不正常啊,楼主好好查查。

这个信号好触发的时候测 没有的话 就没有后面的信号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飞线3V到VSUS——ON上,出来3 5V电压。测EC—RSMRTS为3。3V
有人说有的机器要按开关以后才有ECRSMRST的 ...

这个不一定
看哪个代工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飞线3V到VSUS——ON上,出来3 5V电压。测EC—RSMRTS为3。3V
有人说有的机器要按开关以后才有ECRSMRST的 ...

直接飞线过去没什么意义  main on 开启的电压怎么办

网友:
无语了,没有思路,各位大神怀疑那一块有问题啊。
这二天没什么事,好好修修自己的一块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