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侠DELL N4030开机不显问题??

楼主(2013-03-17):
同行拿来一台4030本 说是之前进过水,开机电流1.4a 不显,量板子各个电压都有3v5v 1.5v 1.05v 1.1v 都出来了 但是就是不显示
+lcdvdd没压! 查图纸这个供电是 这里发出的,,U5401的开关信号分别来自显卡与开机芯片。显卡加焊了,开机芯片重换了 还是没有出来,请问大侠们下步怎么搞??

网友:
屏上有没有背光

网友A:
注意看看无线网卡,和声卡网卡芯片,有没有进水的痕迹。看电流差不多亮了。是不是卡在后继的5V上。

网友:
看背光开启信号 显卡 发的   集显就查北桥

网友:
给屏加一个3.3V试一下.应该是显卡坏了

网友B:
网卡 USB 等5V 都测测看对不!  这些5V短路也会卡在显卡不显示  还有外接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网卡 USB 等5V 都测测看对不!  这些5V短路也会卡在显卡不显示  还有外接试试

外接也不显

网友:
擦,把网卡拔掉!  给个电压看看到底哪个芯片烫手

网友:
进水的机器要看看电容电阻有没有坏的。

网友:
修不了就做交换
  没必要纠结
只要赚钱  就是对的

网友:
这板子不贵  前天我们刚交换一块   维修最牛逼的不是技术  最牛逼的是你能帮客户搞定问题  还能客户满意  你还能赚到钱   省掉很多麻烦

网友:
我长修进水机器,总结下,拿到机器不要通电,放大镜仔细观察,特别是小的原件的引脚之间是否有赃物,用洗板水使劲刷,在烘干,开机后观察电流,想你这个问题,最好不要去动显卡,这个横少会坏的,要检测所有的电源的pgok信号,,然后复位信号,,看是否掉电,如掉电,说明有地方短路,最起码轻微的,不掉点,应该先换掉内存,再看结果。电流稳定在摸出,其实有利于检查,老是掉电,这个不好修呀。个人观点,不要砸我,呵呵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注意看看无线网卡,和声卡网卡芯片,有没有进水的痕迹。看电流差不多亮了。是不是卡在后继的5V上。

后继的5v,你指的是那里电压??

网友:
应该是 那个IC控制的,导致电压不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