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SL6549,一上电总是13与14脚相通,奇怪?

楼主(2013-03-17):
修一显卡,核心与显存都是用6549芯片,但显存电压只有0.5V.换6549与上下管不行.这个显存ISL6549换后,13与14脚不通,一上电总是13与14脚相通.下电量还是相通,把6549拆下后再量就不通了.但你只要再焊上一加电还是通(6549与上下管都是好的).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事,不明白是什么原因.发此贴请指点.

网友(点评):
断电后短路这两点,再测量看看是不是还通。

网友(点评):
是说短路放点一下再测量,不是一直短路啊

网友:
电路问题啊

网友:
我的水平还没到这个地步!

会不会是旁边的 贴片电感 坏了!

网友:
相连的场馆换换看看吧!

网友:
这是电路的基本原理嘛,去看看场效应管的工作原理。不要和晶体管混为一谈,晶体管是电流控制器件,而这家伙可是电压控制器件。

网友:
好奇怪的现象,期待高手解答

网友(点评):
铜牌维客,对这种基本原理也觉得奇怪?

网友A:
有短路 上电就穿6549  排除下

网友(点评):
瞎说,这完全是正常的现象。

网友B:
通电后短路,只要断电后短路一下这两个点,就不通了。其道理应该也就明白了。

WJC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通电后短路,只要短路这两个点,就不短路了。其道理应该也就明白了。

写错了,是断电后短路

网友C:
6549与上下管都是好的,不坏(换新)。上电后13与14电压一样只有0。5V。关闭电源后,用表量相通。拆下后量板子不通,量6549的13与14不通,再焊上后也不通,只有上电后才通。开启脚也有2。7的电压。BOOT与电源都有的。这个时序是核心电压1。2V出来后,会通过两个三极管之类的来控制显存电源芯片的开启脚电压。我也修过6549之类的芯片,但这种情况我是第一次见,不明白。显卡是7300GT,花太多时间修可能不划算,但想找出原因。

网友:
不是很明白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通电后短路,只要断电后短路一下这两个点,就不通了。其道理应该也就明白了。

断电后短路一下这两个点,还通。

网友(点评):
晚上脑子有点累,糊里糊涂的,老师打错字。不是短路13、14脚,是短路一下1脚和13脚。然后再测量一下看你说的13、14脚是否还通

网友:
这是元器件的回路吧,是正常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6549与上下管都是好的,不坏(换新)。上电后13与14电压一样只有0。5V。关闭电源后,用表量相通。拆下后量板 ...

楼主显卡的故障另有原因,不在此处。第一次发现此现象,恐怕是以前没有做过这种测量吧?其实这种情况在用6549和其它一些芯片作为供电控制时是普遍存在的,完全是一种正常的现象。不必惊奇。只要断电以后把6549芯片的第一脚和第13脚短路一下,再去测量就是不通的了。至于道理,得从PWM电路和场效应管的基本原理和必须满足的条件上来理解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显卡的故障另有原因,不在此处。第一次发现此现象,恐怕是以前没有做过这种测量吧?其实这种情况在用 ...

短路一下1脚和13脚后还通,还是想不通为什么为通路。

网友(点评):
不可能的,1脚和13脚,就是BOOT电容,短路放电后不可能再通的,别弄错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短路 上电就穿6549  排除下

有遇到过,你看着办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