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X200不跑CPU

楼主(2013-03-17):
自用的X200那天换个屏没有把电拔掉,现在电流是这样跑的0.06-0.58-0.72然后北桥和CPU很烫,测了又没发现哪有短路,

网友:
在线等啊,,大侠们给点意见啊

网友:
拆掉BIOS电流跑的也是一样

网友:
解决了没??

网友:
和我的一样
我的是清了下CMOS就这样了
可能是南桥的是

网友:
应该是烧了IO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