捷波HA 06 主板,插CPU小四接口保护

楼主(2013-03-17):
不用说,CPU各管都对打打阻值,无短路,CPU供电芯片为RT8802A+BD-AB的驱动芯片,查到RT8802A第三脚对地短路,第三脚为FBRTN,AMD芯片组,就那位大侠分析一下这各FBRTN是怎么回事,烧鸡大法无效,速求解!谢谢

网友A:
把场管都吹下来量,捷波修过的是滤波的电容会短路,

网友:
一定有东西短路了  慢慢排查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场管都吹下来量,捷波修过的是滤波的电容会短路,

我量过,上管D极,下管D极都无短路额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黄花菜都凉了,心哇凉哇凉的

黄花菜都凉了  那就不要修了  换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