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昂达A69T主板总是要求刷新主BIOS芯片。

楼主(2013-03-17):
现象:掉电重启,开始怀疑是电源,换了3个电源都是同样。无规律的重启,或频繁要求升级主BIOS芯片。备用BIOS正常。但重启时,系统并不扫描硬盘(如果掉电重启一般会自动扫描硬盘)。黑屏后,必须按RESET键才能重新启动。这是接触不好?还是哪里出故障了?

网友:
看来没人明白啊?

网友:
他叫你刷BIOS了你就刷刷看啊。

网友:
换个BIOS芯片刷进去试试,个别BIOS芯片有问题会出现这个问题

网友:
可以肯定是要刷bios的

网友:
以前也遇到过  刷个BIOS就好了

网友:
已修复。不是BIOS的问题,是南桥部分开焊。卸下主板,手按南桥散热片就出现症状,试了多次。果断上热风后故障排除。

网友:
这个嘛,找个板子拆个下来试下,要不找个不用的BIOS刷个看看呗!

网友:
重新涮bios,应该就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,谢谢!这个垃圾主板BIOS是焊在主板上的,换它都挺麻烦。

我磐正的也是这个问题,难道也上热风枪就好
病症见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620803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