额菜鸟想学主板掉电的解决方法

楼主(2013-03-17):
额 主板掉电有N种可能  ,能一一道来吗 ?嘿嘿求高手

网友:
我也在求高手 谢谢

网友:
掉电的原因有很多,常见的有以下几种:
1.交流电源电压过低。
2.电源不正常或者说损坏了。
3.电源功率过小,这个在升级后掉电的电脑上常见。
4.CPU供电部分故障,引发电源保护动作。
5.CPU散热不良。
6.主板上有其它电路短路或者损坏引发保护。

网友(点评):
转自其他网站的资料请勿出一其他网站的相关信息,已帮您处理,下次请注意!

网友:
蓝屏也算掉电吗???

网友:
什么是掉电呢,我新手

网友:
不算掉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