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DV6 自动上电,LOGO掉电,待机0.05

楼主(2013-03-17):
弄了两天,所以来论坛求助。
AMD的。
拿来的时候BIOS电池没有了,这个可能是自动上电的原因。
但上电后到LOGO,有时还没到LOGO就断电了。
开关3.3正常,插上电源一两秒,就是没等它自动上电的时候,按下开关,可以提前上电。这时可以看到LOGO,如果不按开关等它自动上电的话,屏有时还没亮,有时刚亮就掉电了。
给我自己的感觉就像,插电的时候开始计时,比如:XX秒开,掉电(可能是保护了),因为掉电后再按开关是没反应的,虽然3.3有3.3-0的跳变。
通电时,查3.3V 5V 1.2V 1.8V大电感都有。
待机 KB3926QF D2 有些热。
加焊过CPU电源管理IC,显卡。更换过显卡供电的上下管。
不上CPU也是一样掉,上CPU不上内存也一样掉。
如果您遇见这样的机器,你会怀疑哪个呢?

补充内容 (2013-3-26 12:28):
看来什么事还得看自己,问别人也没有用。此机已修好。
更换KB3926QF D2。
你们看过帖子没有人回复我挺伤心的,但不能因此而不公布维修结果。
加检修,加发货,一共用了九天。

网友:
补充一下,不上CPU的时候,是上电1秒就掉电了,刚才没注意。
待机是0.05~0.06来回跳,频率为0.5秒~6秒,不固定,就不像以前修的机器那样,一直为0.0X那样一动不动的,这台机器的待机电流还在一直动的。

网友:
看来什么事还得看自己,问别人也没有用。此机已修好。
更换KB3926QF D2。
你们看过帖子没有人回复我挺伤心的,但不能因此而不公布维修结果。
加检修,加发货,一共用了九天。

网友:
楼主好人啊,我现在的主板开机看到logo掉电的有事还没到logo就掉了,正在研究中

网友:
待机的时候,手一直摸着EC,如果感觉一直再热,就是它坏了,换了吧。我的这个就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