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电视一般有几组灯管,什么是逻辑板,相当于液晶显示器中的什么?

楼主(2013-03-17):
如题求助中,谢谢师傅们能耐心解答我的问题。我是修液晶显示器的。

网友:
尺寸不一样灯管数,一般从1灯管到30多灯管,尺寸越大,灯管越多,灯管成本越高,大尺寸换次灯管的成本也得几百元,风险还很高,搞不好把屏搞碎,就赔几千

网友:
嚓 这么麻烦啊

网友:
逻辑板就是TCOM板,也就是显示器中屏上带的那一条板。

网友:
液晶电视的灯管多了去了,led的都不用灯管了,用led灯条

网友:
尺寸不一样灯管数,一般从1灯管到30多灯管,尺寸越大,灯管越多,灯管成本越高,大尺寸换次灯管的成本也得几百元,风险还很高

网友:
处处要小心,把屏搞碎了就不值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