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液晶电视需要准备哪些常用的配件和工具?或通用模块

楼主(2013-03-17):
如题求助中,知道的师傅们告诉我吧

网友:
工具:焊台,风枪,示波器这是必备品
配件嘛,这要因地制宜,地域不同,机型就有差异,所以配件也有所不同。

网友:
修板子的话你还可以准备一个转换器

网友A:
你好!我这里有快有故障的数字版。我接手的时候偶然还出现了图像,现在肯定是有声音没有图像!检查了数字版上面的1.8V 3.3V 5.0V是正常的!没有短路!请求大家怎么维修?

网友:
楼上是不是数据线的问题啊,接触不良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好!我这里有快有故障的数字版。我接手的时候偶然还出现了图像,现在肯定是有声音没有图像!检查了数字 ...

看看屏线接口有没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