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修电源有这样干过的么,来看下

楼主(2013-03-17):
从同事手中要来一单位工控机电源,研华的,主动PFC电源,X宝上二手的都卖80-130(不算邮费)不知哪个天杀的把线束整个从出口全剪断了,拿来拆开看了下,只是2个10V 1000微法的电容鼓了,不修的话真是暴殄天物啊,打开恒温烙铁,从一废电源PCB板上把线束整个拆下来,又拆下这款研华电源上的所有线头,又把拆下好的线束一根根焊在上面。
从PCB板上拆下断的线头时太费劲了(没有风枪),线头焊接处做了处理,焊锡熔化后都直接抽不出来,只得用钳子向上抽出一点,再剪断头部,再从底下抽出,最费劲的还是所有的黑线,好处一坨啊,电烙铁开400+,加点锡后放上面好长时间才熔化。如果再给我一次这样的电源,我宁可从断线处一根根接起来焊好再包扎这样处理。
上几张图吧,大家有木有这样干过的啊,呵

网友:
这是X宝上找到原装图片,原装的线那个质量好啊
昨晚发的贴竟然审核到现在,这效率,不会是双休日版主也休息吧,呵

网友A:
我干过。我现在电脑上用着的先马超光600服务器电源,硬盘接口线太多,太长,最主要的是SATA口大多有点问题了,还少了一个6PIN显卡供电。于是我就干上了,把硬盘接口线全换了,加了一个6PIN,5VSB滤波电容换成了大容量的,其它的供电电容看着不顺眼的也换成了更好的。呵呵。

网友B:
i没这么做过,不过电容坏是表像,有可能负载能力差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也这样弄过 不过是atx电源硬盘供电接口不一样 换个个接口

网友C:
没有吸锡器,真够累的

网友D:
有转接线的,D型4口转SATA电源接口,一插就行,这样最省事啊,或者直接焊接在D型电源口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有吸锡器,真够累的

有个宝工的吸锡器,X东上买的,太容易堵口了,吸几下就要拧开清理,真想扔了,有空在网上再买个好点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i没这么做过,不过电容坏是表像,有可能负载能力差。。。。。

有可能原工控机5V输出所带设备太多的缘故吧,我机子上串口设备只有一硬盘,运行一下午倒没任何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干过。我现在电脑上用着的先马超光600服务器电源,硬盘接口线太多,太长,最主要的是SATA口大多有点问题了 ...

恩,对于只是5V电路上的电容出问题,换个容量稍大点的倒是个不错的主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有转接线的,D型4口转SATA电源接口,一插就行,这样最省事啊,或者直接焊接在D型电源口上。

有现成的线 而且电源是自己用

网友:
拔线,要找把功率大点的烙铁才行!这可是体力活!

网友:
需要那种大功率的电烙铁啊,我以前这样整过,很费时间的

网友:
电源不错。不过焊接这个地方真的需要一把大功率的烙铁和吸锡器。

网友:
FSP全汉工控电源,值得折腾!
LZ捡到宝了!

网友:
学些了 。。。我还没修过电源

网友:
好电源一个

网友:
高手,牛逼,你的耐性让我很佩服。。。

网友:
找个时间找个来玩玩啊。嘻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