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A203不跑码,掉电。

楼主(2013-03-17):
接一台东芝A203笔记本,触发就掉电,拆开机子看,CPU后面的大电容已经被别人换为6个330的电容。检查主板没发现有明显故障,加电测各个电感电压,瞬间都有电压,可是很快掉电。不装内存或者不装CPU,掉电的速度没这么快!但还是要掉电,然后过几秒钟自动上电到0.84A,然后又掉电。不知道什么原因了,有朋友遇到过吗?指点一下。

补充内容 (2013-3-19 15:18):
今天拿出来试了一下,又突然亮机了,而且进系统了,可是没过几分钟,就花屏了,花得很厉害!我把它关掉以后再开机,又像之前一样开机掉电了!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这个可能电容没有换好。

网友A:
电压都出来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压都出来了吗

电压都已经出来了!正常。

网友:
没什么思路,要不考虑一下EC.

网友:
测下CPU -RST出来了没有     有的CPU不跑码也会掉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