希捷12代硬盘有异响 不认盘

楼主(2013-03-17):
硬盘型号  ST3250318AS
固件版本 CC38
故障现象   马达不转动   马达坏
换了另一块希捷12代马达之后  硬盘正常起转    但是明显能感觉的到  磁头工作不正常  不是正常寻道的动作   有异响   换了另一块异响板子    异响声音变了  但是依旧不认盘   不过这时候有寻道的声音了
这个盘需要数据恢复    现在怎么弄呢

网友:
求助啊   大神们都来看看

网友:
先搞认盘啊 不然都是白搭

网友A:
换了马达?技术不是一般的好呀。
估计是板坏了,换了板吧,换板还要换BIOS,还不认的话,就是固件门故障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了马达?技术不是一般的好呀。
估计是板坏了,换了板吧,换板还要换BIOS,还不认的话,就是固件门故障了 ...

自己搭建了一个临时的微尘空间  把报废的硬盘盘体带马达一起换上了     盘正常起转    但是不认盘   更换磁头依旧   换了板子  硬盘敲盘声音有变化 不过估计换的板子也是有问题的   而且  CPU跟原来的不一样   所以就没再搞了  问客户是否准备送上级维修 报价2000左右 客户不同意     硬盘返回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已经不需要了    客户听了报价  走了

嗯  硬盘恢复数据 不是很重要的话根本修不起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