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 怎么切断 高压条保护电路

楼主(2013-03-17):
最近 老是碰到 一闪灭的 情况 灯管测试没问题 解决方案是 加代用高压条 但是 想知道 是否能切断 高压条 检测保护电路 来让其不检测灯管 时候正常
问题

网友:
可以切断 把保险去掉就可以了

网友:
去掉不安全
会烧电路的

网友:
可以去保护,这个可以在网上查到,我弄过不少没几个返修的吧!

网友:
去保护就好了。IC型号什么的网上搜一下就都有i了。不要怕烧什么坏了再处理。没什么大不了的

网友:
去保护不好啊,把保护去掉了,就失去保护功能了,可能下次烧更多的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