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可以测试电脑功率的软件吗?

楼主(2013-03-17):
根据电脑配置测试电脑功率,比如CPU功率多大?硬盘功率多大?主板功率多大?显卡功率多大的软件,可以大概了解整台电脑的功率及耗电量的
电脑配置

网友:
大把了 鲁大师就可以

网友:
微软好像有一个,装过,但太复杂了,没看懂。。。

网友:
我都是用功率插座的,好像OCCT能测吧。

网友:
鲁大师和360硬盘大师是不死一个啊?鲁大师不准啊 我硬盘是5400转的 测出来居然是7200转 好像everest 还准点

网友:
如果你只是初步估计一下功率,有很多软件都可以给你提供参考,如鲁大师,360硬盘大师等。如果你想得到准确的数据,就买个功率测试插座,几十块钱就可以搞定!

网友:
鲁大师 基本可以

网友:
功率插座才是王道。单软件数据测试部靠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