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530 开机掉电

楼主(2013-03-17):
Y530开机电流走0.38 掉到0.1 再开机就开不了  我把显卡拔掉  电流走的就是对的  检测显卡短路了  显卡里面打黑胶的  换的话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 有没有兄弟换过 啊

网友:
显卡拔掉?

网友:
这个你都拆下来了,还说啥,只要不断线,换个显卡,试了才知道结果呀

网友:
这个很容易掉点的   但大多是空点     看运气吧  换个显卡芯片 基本能好   不行就换显卡板   之前遇到一个跟你这个现象一样   换显卡版了

网友:
反正是容易掉点,只能拔显卡啊,这种情况

网友:
你可以断开PG看一下

网友:
温度高点,细心点应该不掉点

网友:
这个显卡板,我只成功过一次

网友:
你这问题,本身就有问题,你那显卡是插入式,可以单独拆离的吗,其实应该可以取下来的,和客户说好,有风险,出问题不保,然后上bga,温度上到270底部温度,上不255,估计可以拆下来,只是要非常小心

网友:
我手上也有一台Y560,怀疑CPU供电芯片坏。17028

网友:
换过,用无铅的档位拆,高温拆,最好一次性把黑胶带下,不然除胶时容易掉点。

网友:
看运气了,之前搞过一个不过最后换板了祝你好运。

网友:
只能祈祷神来保佑了,我是没成功过

网友:
Y530N 跟Y510的显卡要到温度在摘掉,挺容易掉点的。

网友:
掉了三个点  但是可以补上   把显卡拆下来  是显卡短路了 显卡还没有现货 我报的价格做不了  所以不修了

网友:
我做了三次  才把显卡拆下来  黑胶就是难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