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利浦17寸显示器坏了,原来是他在捣蛋。

楼主(2013-03-17):
philips 17寸方屏显示器,正常显示无信号输入。测试驱动板,场信号插脚前一三个脚的玩意儿短路。很小的一个芝麻管,上面横着写着 z2w  ,然后侧端写着 5d ,哪 位大大请告诉我一下,这个是什么玩意儿,对应的型号是啥,关键是能用什么东西替换 。谢谢。 这东西折磨我几天了,翻了大量的备用板,也找不到同样的东西。55555555555555.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好像就是两个二极管集成在一起的吧!你测测是不是有三个脚中其中有两个脚接地!如果是的话,果断摘出就好啦 !

网友:
如果有接地脚,应该是起保护作用的复合稳压二极管吧。可参阅其它驱动板电原理图中接口电路。

网友A:
用A7W代换就好,一般在好点的主板VGA接口后面有,找不到也可以摘掉就好了

网友(点评):
用A7W试过,不成功。

网友:
非两个二极管,只有一脚接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A7W代换就好,一般在好点的主板VGA接口后面有,找不到也可以摘掉就好了

摘掉肯定不行啊。摘掉了,场信号从哪里来呢?这是场信号必经之地

网友:
哈哈,真是坑爹啊。显示器其实早就被我修好了。就是换了A7W,结果因为修显示器用的笔记本,输出VGA接口出现问题了,害我一直以为没修好。还好,今天客户送修一台显示器,明显的换电容就好的机子,居然也点不亮,才去怀疑笔记本。天啊,浪费几天时间,差点改板了,真是坑爹啊

网友:
哈哈,真是坑爹啊。显示器其实早就被我修好了。就是换了A7W,结果因为修显示器用的笔记本,输出VGA接口出现问题了,害我一直以为没修好。还好,今天客户送修一台显示器,明显的换电容就好的机子,居然也点不亮,才去怀疑笔记本。天啊,浪费几天时间,差点改板了,真是坑爹啊
你太不细心了

网友:
费劲了,看来下次得用正常的显示器来测试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