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SC440无法启动

楼主(2013-03-17):
都是运行过程中死机就启动不了

共有4台机子其中有3台先后出现该故障无法开机
多数时间无法启动,有时按开关无反映,有时能启动也停顿在BIOS进度条那,风扇全速运行很响,
指示灯亮黄色,诊断灯有时亮1 3 4,有时只亮黄灯不亮,CPU有温度。

换过电源、内存,拔掉内存也是亮 1 3 4灯。不知道什么毛病

网友:
现在的情况是插上电后,电源按钮的指示灯亮黄灯,按开关无任何反映

网友:
隔了一晚开机又是 1 3 4灯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