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偏色一般怎么维修?

楼主(2013-03-17):
显示器偏色一般怎么维修?

网友:
偏色的话可以进工厂模式调试下就可以了,缺色的话要看缺什么颜色,缺红色屏幕显示青色,缺绿色屏幕会显示紫色,缺蓝色屏幕会显示黄色,缺那个颜色就修那个颜色的电路。

网友:
可以测量三基色的三个阻值看是那组出问题了,三基色的问题一般比较好解决的!

网友:
简单点就是看是不是线坏了,再就测管子的三基色,都是对称的,这种机现在修还真是没价值,不合算,浪费时间。

网友:
偏色有很多种可能,灯管,程序,VGA头,三基色电阻,屏线~~

网友:
先在菜单里调出三基色调整项,看着调一下再说,还不行就是灯管老化问题

网友:
如果是液晶首先看看VGA接头和座。如果有DVI接口直接上DVI试试,遇见好几次都是VGA座的毛病。

网友:
有时是线据线没有接好也会这样的。

网友:
我遇到个偏白色的显示器  确定是屏的问题,到现在还没修好

网友:
没说明白情况 楼主

网友:
偏色调整就可以了,缺色必须检查相应电路。

网友:
这种问题一般是屏线接口虚焊或是被动过,细心重焊或加焊就会好的,还有就是换屏线

网友:
进系统按自动调整几秒钟能显示正常颜色然后又回到原来的模样,那是程序的问题,如果是缺某种颜色,那就要量一量三基色的阻值正不正常

网友:
打 1 2 3针的对地阻值,  看有没有问题,  并且加焊一下吧。  如果不行再看这三针的外围元件, 测量下看有无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