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650笔记本掉电,如何下手维修?

楼主(2013-03-17):
我对模拟电路有一定了解,最近把在隔壁矿坛买的故障泰克2465,300MHZ的示波器修好了,电脑也用了很多年了,但对硬件的维修还是小小白,我自己的ACER4650坏了好久,想自己试手维修,一直忙于其他事情就丢一边了,现在有些空闲时间,就向各位老师边请教边学习。
故障现象:偶尔开机能触发,可以进到WINXP运行几分钟,或者是到检测画面,然后就掉电,就再也不能启动了,把电脑放一两天后,又能启动一次,把主板拆下来在电源中串接入电流档,待机电流只有7.7ma,按启动键只在7.9ma跳动一下。
    我对主板硬件确实很白菜,也看了一些书,但还是不知从何下手,望哪位老师能指点指点,哪位有图纸也希望能提供一下,谢谢!

目前手上有的仪器:GFG-8016G 2M函数发生器,NFC3165 1G频率计,cs4025 20M示波器,泰克2465 300M示波器,这些都是淘的坏机修好的,万用表等,准备再淘一台坏的电源来修。

补充内容 (2013-4-9 12:31):
换掉5V的AO4912修好掉电问题,笔记本已经修好了,数字万用表的大电流冲击保护导致电压跟不上,总结经验是修电脑还得用维修电源,串联万用表看电流跳变,容易出现不必要的误判

网友:
楼主的修复能力很棒啊    笔记本电路的话 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明白的  建议先听听基地的远程课   会有很大收获哦

网友A:
看看CPU边上的电管有虚汗没

网友B:
我建议楼主改行维修示波器万用表电源这些维修工具吧,你想想从淘宝买坏的示波器修好在挂到淘宝去卖多大的利润啊!

网友C:
笔记本查时序就好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看CPU边上的电管有虚汗没

测量CPU背面中间的电阻处的电压有5V,目测CPU周围电阻电容没有虚焊。

网友:
掉电的问题比较难修,只有慢慢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建议楼主改行维修示波器万用表电源这些维修工具吧,你想想从淘宝买坏的示波器修好在挂到淘宝去卖多大的利 ...

这只是我的业余兴趣爱好,还没想去赚钱,笔记本也是自己要经常用,有这些工具也想提升一下,谢谢指导。

网友D:
这种板CPU供电好虚焊是通病,你可以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笔记本查时序就好修了

看了论坛里关于笔记本的时序帖子,云里雾里的,上面这个集成是时钟芯片吧,下面的应该是时钟晶振,14.318MHZ,测量两端没有波形输出,晶振没启振,谢谢!
今天开机后进到下面的画面就掉电,就再开不了机了,以前还能进系统工作几分钟。

网友:
帖子编辑一下还要经过审核啊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,先加焊CPU供电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笔记本查时序就好修了

上面的是时钟芯片,下面的是14.318MHZ晶振,现在不启振,两端没波形和电压。
这是今天启动到这里就掉电了,就再不能启动了,以前还能进系统运行几分钟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种板CPU供电好虚焊是通病,你可以试试

好的先加焊一下,谢谢!

网友:
修好了没有呢~~~~

网友:
供电不良,时钟芯片耗电大,要查供电,你有一神器在,还怕查不出来!

网友:
楼主是个能折腾的主!呵呵。

网友:
掉了又开不起来的,应该不是IC空焊那么简单了吧

网友:
找了好久电路图,查到了ACER4650的结构指引说明书,原来与4150的主板是一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