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维修论坛
安卓系统手机有超长待机的吗?

楼主(2013-03-17):
安卓系统
手机
有超长待机的吗?推荐一款
手机

网友:
有,少啊!华为有几款待机时间长的!超长的没有!

网友(2013-04-21):
待机时间长短跟怎么用了 root后 把杂鱼软件删掉 只接打电话一般用个三四天没问题 玩的话 待机时间再长的也没有用

网友:
moto xt885手机。 关闭wifi,每天5-6分钟电话,不玩游戏,基本上可待机6天。

网友:
联想有个 P770 电池容量 3500,应该算是够高的了!

网友:
华为的,金立手机都不错,超长待机

网友:
好像还没有发现过。推荐诺基亚301.它待机30多天哦

网友(2013-05-28):
我这招手机维修熟手,有的加QQ:32518184,手机:1536750775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