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格显示器雷击

楼主(2013-03-17):
昨天接受一台美格19显示器 被雷击 拆下班子看了看没什么地方被击穿 , 保险都是通的 ,请教各位大神指点如何查起  本人刚学修显示器

网友:
你帖子发错地方了  发到显示器版块才对,再一下你现在显示器什么故障也要说清理呀

网友:
这种现象问题多了

网友:
是不亮  还是   花屏 问题????都是什么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