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F83T主板进水维修实例

楼主(2013-03-17):
一台华硕F83T电脑,客户描述为进水。
仔细查看主板,发现进水点,已明显有腐蚀现象了:
图一:
清理干净后,插电源发现待机电流为0.069A
图二:
PU8701发热,其17脚输出电压端VREG5本为5V,现测量为3V左右,后级电路拉低了此电压。
加电压至此路电压之上,发现PU8501微热,排查电路发现PD85023脚阻值100左右,
图三:
暂时取下PD8502VREG5恢复为5V。显然PU8501损坏,更换PU8501后待机变为0.025V左右。
再次测量PU8501各测试点:
图四:
+5VA电压恢复+5V+1.2VSUS电压输出正常,SUS_PWRGD信号也正常了。

网友:
加电压至此路电压之上,发现PU8501微热

你是直接在输出上加5V电压吗?  电流你调的多少啊?先调到最低  然后慢慢往上加电流?

网友:
腐蚀不算严重,修起来就不那么头痛

网友:
怎么没有结果了啊

网友:
只要没有烧很多地方还是比较好修的~~

网友:
二极管后端短路的,容易忽视。楼主技术不错!

网友:
既然是输出5V的,那么这里加电最高也只能5V,高于此电压,后面与这相连的芯片都会烧的!

网友:
后面有短路,那你电压是慢慢加上去的吗,不然此线路短路,你电压不 〉5V 此线路是不可能有5V电压的

网友:
这种发热的故障比较好处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