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块网吧用的华硕M4N78SE板,MAC地址相同,如何修改其中的一台,让它们不同啊?

楼主(2013-03-17):
接修一块网吧用的M4N78SE主板,集成NVIDIA千兆的网卡。
因是无盘网络,但是启动时有2台机MAC地址相同,都是00 0B E0 F0 00 ED,所以有一台启动,另一台就启动不了。但是我刷了BIOS,清了CMOS均无效,我想MAC地址应该不是存在BIOS里面的吧?如果是存在BIOS里的,那么从官网下载的BIOS,刷新后所有机器的MAC地址都应该一样,这肯定不行啊。
所以我怀疑是哪里出了问题,才导致这个现象的发生,
不知哪位朋友遇到过此问题?用什么软件来修改网卡的MAC地址呢??????

网友:
很少有地址一样的   MAC地址是在网卡芯片里的

网友:
刚看了个贴子,似乎有所帮助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read&tid=571900
再研究一下。

网友:
似乎找到原因了,还是MAC地址没有写入BIOS。
谁能帮忙把这个MAC地址:00 24 8C 66 D6 35
写入这个BIOS文件呀?我试了好多软件都没有成功,先谢谢了!

网友:
加个网卡不知行波

网友:
MAC地址不可能重复的  如果是真的 可以投诉华硕厂家   这是工厂制程段出了问题

网友:
在编程器里修改

网友:
我记得上次修一个网吧客户的,刷完BIOS之后,他说那个MAC地址,网吧里已经有了,他从网吧的主板里抠了个BIOS来,读出来,再刷进去,就正常了

网友:
非要硬件解决吗?手动在网卡属性里附加一个地址就OK了,装机后每次MAC地址是从注册表获取的。

补充内容 (2013-3-18 12:44):
抱歉,没仔细看,无盘网吧,那只能改硬件了。

无盘的你怎么读注册表?

网友:
解压后在DOS下运行 MM.BAT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很多次,买过很多二手的华硕主板,一到手就拿编程器刷个最新BIOS,发现不能上网,一开始以为是网卡坏,后来才发现原来华硕的BIOS里没有网卡的MAC地址,用编程刷会把原来的MAC地址刷掉,在线刷不会刷掉MAC,后来查了很多资料,发现用DMI236可以把原来的MAC写进去,包括华硕最新的用UFEI BIOS的主板都可以,我亲自试过,现在把DMI236发上来给大家共享,压缩包里有说明文档,注意要在DOS状态下刷,而且一定要小写字母,大写不行,我试过。

DMI236(华硕主板MAC修改工具).rar

网友:
华硕主板的网卡MAC地址其实在主板上有个标签写着的,一般在ATX电源接口的位置,大家可以注意一下,楼主可以看一下,这两块主板上的标签上的内容一样不,一般情况下,不会重复的,有可能是用编程器刷BIOS的时候把MAC刷丢了,造成这样情况。

网友:
你好,非常感谢您的帮助,此板的MAC地址已经搞好了。
这是电源口上的MAC:

原来的显示:

DOS命令:

搞好了。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,碰到多了,华擎主板刷BIOS后就丢了MAC地址,要在DOS下写进去

网友:
MAC地址在DOS下刷写到网卡IC里面的,先去网上下个EPROM,直接修改,也可以从别的板上保存都然后在去DOS下刷都可以

网友:
百度一下MAC地址修改器 就看到工具了。

网友:
头一次观注这个问题,没碰到过,学习了。